关于一温度采集显示电路的AD输入端电路原理求教

楼主(2009-10-27):
各位DX,下图示一温度传感AD输入端的电路图,其中INPUT是温度传感器件,请各位DX帮忙分析下工作原理,谢谢!
输入为 VIN+ 及 VIN- 差分形式 , VCOM为公共端(模拟地)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半的图不好分析!
从能看到的图来看,电路应该是这样的:
1.VIN-在电路中是通过电位器调节得到的一个固定电压,应用中应该是用于零点调节作用.
2.R8和C1组成低通滤波
3.R1,D1,R2组成一个利用PN结进行温度补偿的分压电路
4.温度传感器应该是个电压输出型的,R5用做输入阻抗.
不知道使用的温度传感器是什么类型,所以以上分析可能有误.

网友B:
NTC?PT100?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