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有哪些模电圣经级的参考书,想拜读下

楼主(2009-10-27):
想拜读下

楼主:
electronic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
Donald A.neamen

自己顶个先。

楼主:
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  纽曼

网友A:
期待更多经典...

网友B:
Op Amps for Everyone Design Guide

Op Amps for Everyone Design Guide
ADI的运放书,非常好,搞定这本书,运放不成问题,模拟也解决了1半

网友C:
黑魔书<高速数字设计>

没错!它是模电书

网友D:
找几本经典的书(还是不少的) 不下功夫不行  反复读 反复用 边用边读  慢慢理解越来越深  到达一种自我的理解的程度  一种‘悟’ 而且在此过程中学会的东西不仅仅是一门技术 更重要的是学习思考的习惯  看待学习其他技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和思维!

网友B:
遇到问题在去翻书会更有效.
光看书就会造成知道理论而不知道这个理论应该用在哪里.

网友E:
以前都学过,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哎,还要从头补起,加油吧

网友F:
强烈推荐该书。关于运放电路设计的。

网友C:
讲了很多国内教材上没有或者模糊的东西,尤其是零极点的分析和Psice仿真实例,应该是介于普通模电教程与IC设计之间的难度

第1章 引言
1.1 模拟设计仍然必不可少
1.2 模拟集成电路技术早期发展历史
1.3 数字实现与模拟实现比较
1.4 模拟电路设计者有挑战也有乐趣
1.5 命名规则说明
1.6 内容说明
1.7 参考文献
1.8 美国专利

第2章 信号处理基础知识回顾
2.1 拉普拉斯变换、传递函数和零极点图
2.2 一阶系统响应
2.2.1 一阶系统的低频和高频响应估计
2.2.2 一阶系统的短时阶跃响应
2.2.3 一阶系统附加额外高频极点
2.3 二阶系统
2.3.1 弹簧振子系统
2.3.2 一个二阶电路系统
2.3.3 品质因数Q
2.3.4 二阶系统的瞬态响应
2.3.5 二阶电路系统附加额外的高频极点
2.3.6 实轴极点分布间隔较大的二阶系统
2.3.7 从传递函数的分母求解极点的大致位置
2.4 谐振电路
2.5 使用能量法分析无阻尼谐振电路
2.6 传递函数、零极点图以及伯德图
2.7 级联系统的上升时间
2.8 本章习题
2.9 参考文献

第3章 二极管物理学、理想(及非理想)二极管
3.1 绝缘体、良导体和半导体内的电流
3.2 电子和空穴
3.3 漂移、扩散、复合和产生
3.3.1 漂移
3.3.2 扩散
3.3.3 产生和复合
3.3.4 半导体内的总电流
3.4 半导体的掺杂效应
3.4.1 施主(donor)掺杂材料
3.4.2 受主(acceptor)掺杂材料
3.5 热平衡状态的PN结
3.6 施加正向偏置电压的PN结
3.7 反向偏置二极管
3.8 理想二极管方程
3.9 二极管内的电荷存储
3.10 正向偏置二极管内的电荷存储
3.11 双极性二极管的反向恢复
3.12 反向击穿
3.13 二极管数据手册
3.14 肖特基二极管
3.15 本章习题
3.16 参考文献

第4章 双极性晶体管模型
4.1 历史点滴
4.2 基本NPN型晶体管
4.3 处于不同工作区的晶体管模型
4.4 双极性晶体管的低频增长模型
4.5 双极性晶体管的高频增长模型
4.6 阅读晶体管数据手册
4.6.1 大信号参数(βF、VCE,SAT)
4.6.2 小信号参数(hfe、Cμ、Cπ和的rx)
4.7 “混合π”模型的限制
4.8 本章习题
4.9 参考文献

第5章 基本双极性晶体管放大器及其偏置设置
5.1 晶体管偏置设置
5.2 某些晶体管放大器
5.2.1 共射极放大器
5.2.2 射极跟随器的增益、输入电阻和低频输出电阻
5.2.3 差分放大器
5.3 本章习题
5.4 参考文献

第6章 开路时间常数方法与带宽估计技术
6.1 时间常数介绍
6.2 晶体管放大器实例
6.3 本章习题
6.4 参考文献

第7章 晶体管放大器高级技术
7.1 复杂电路开路时间常数计算
7.2 射随器缓冲电路的高频输出和输入电阻
7.3 自举电路
7.4 短路时间常数
7.5 极点分裂技术
7.6 本章习题
7.7 参考文献

第8章 高增益双极性放大器和BJT电流镜
8.1 增大混合π模型的需求
8.2 基区宽度调制
8.3 从晶体管数据手册查阅晶体管参数
8.4 驱动电流源负载的共射极放大器
8.5 搭建电路模块
8.5.1 双极性电流源的增长输出电阻
8.5.2 射随器的增长输入电阻
8.5.3 电流镜
8.5.4 发射极退化的基本电流镜
8.5.5 “β助推器”电流镜
8.5.6 Wilson电流镜
8.5.7 共射共基放大器电流镜
8.5.8 Widlar电流镜
8.6 本章习题
8.7 参考文献

第9章 MOSFET器件与基本MOS放大器简介
9.1 场效应晶体管早期历史
9.2 基本MOS器件的定性讨论
9.3 MOS器件的V/I曲线
9.4 MOS器件的低频小信号模型
9.5 MOS器件的高频小信号模型
9.6 基本MOS放大器
9.6.1 源极跟随器
9.6.2 共源极放大器
9.6.3 共栅极放大器
9.6.4 MOS电流镜
9.7 本章习题
9.8 参考文献

第10章 双极性晶体管开关与电荷控制模型
10.1 概述
10.2 开关模型的推导过程
10.3 反向放大区
10.4 饱和
10.5 结电容
10.6 电荷控制参数与混合π参数的关系
10.7 从数据手册中获取结电容值
10.8 制造商测试
10.9 电荷控制模型实例
10.10 发射极开关
10.11 2N2222数据手册摘录
10.12 本章习题
10.13 参考文献

第11章 反馈系统
11.1 反馈系统基本知识与早期历史点滴
11.2 负反馈放大器的发明
11.3 控制系统基础
11.4 环路传输与干扰抑制
11.5 稳定性
11.6 劳斯稳定性准则
11.7 相位裕度与增益裕度测试
11.8 阻尼系数和相位裕度的关系
11.9 环路补偿技术——超前电路与滞后电路
11.10 反馈环路简介
11.11 附录:MATLAB脚本
11.12 本章习题
11.13 参考文献

第12章 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结构与实例分析
12.1 器件的基本工作特性
12.2 运算放大器LM741电路的简短回顾
12.3 运算放大器的一些实际限制因素
12.4 本章习题
12.5 参考文献

第13章 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
13.1 传统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及其“增益带宽乘积”常数
13.2 传统运算放大器的转换速率限制
13.3 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基础
13.4 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无转换速率极限
13.5 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制造商数据手册信息
13.6 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的更精细模型及其限制因素评论
13.7 本章习题
13.8 参考文献

第14章 模拟低通滤波器
14.1 引言
14.2 低通滤波器基础知识
14.3 巴特沃思滤波器
14.4 切比雪夫滤波器
14.5 贝塞尔滤波器
14.6 不同类型滤波器响应比较
14.7 滤波器实现
14.7.1 梯形滤波器(Ladder)
14.7.2 滤波器实现——有源方式
14.7.3 椭圆(“砖墙”)滤波器
14.7.4 全通滤波器
14.8 本章习题
14.9 参考文献

第15章 无源元件综述与PCB设计案例研究
15.1 电阻
15.2 贴片电阻简介
15.3 电阻类型
15.4 电容
15.5 电感
15.6 PCB设计问题讨论
15.6.1 供电电源旁路
15.6.2 接地平面
15.6.3 PCB线宽
15.7 接地平面上PCB走线的大致电感
15.8 本章习题
15.9 参考文献

第16章 实用设计技术与其他
16.1 热电路
16.2 热传导的稳态模型
16.3 热量存储
16.4 使用热电路类比技术确定静态半导体的结温
16.5 机械电路类比技术
16.6 跨导线性原理
16.7 无限长电阻梯形网络的输入电阻
16.8 传输线基础(Transmission Lines 101)
16.9 节点方程与克莱姆法则
16.10 求解振荡模式
16.11 尺度定律应用简介
16.11.1 几何尺度定律
16.11.2 鱼/船的速度(弗劳德定律)
16.11.3 树上的果实
16.11.4 挠矩(bending moment)
16.11.5 身体的尺寸和热量(伯格曼定律)
16.11.6 身高与跳跃(博雷利定律)
16.11.7 步行速度(弗劳德定律)
16.11.8 电容
16.11.9 电感
16.11.10 电磁场的升力
16.12 本章习题
16.13 参考文献
……

序言模拟电路设计几乎无处不在,电力、交通、工业控制、信息技术、军事航空等领域都少不了它,模拟电路设计已成为电子技术类大中专学生的基本教学内容之一。本书作者MarcT'hompson博士是模拟电路设计的一线教学人员,二十年孜孜不倦,积累了丰富的模拟电路教学经验。他同时又是模拟电路设计的一线工程师,拥有坚实的模拟电路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指导直观模拟电路设计,是本书的最大特色。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的独具匠心、与众不同之处。本书既是很好的电路教学参考书,也是很好的电路实践参考书。
译者认为本书具有三大特点:理论讲述深入浅出、大量使用近似计算、电路实例恰到好处。作者在讲述二极管、晶体管、放大器的物理原理时,经常使用“思考性实验(thoughtexperiment)”和耳熟能详的类比方法,使得这些深奥的理论一下子直观地(intuitively)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推导二极管的VII关系曲线、晶体管的带宽和增益等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近似计算。开路时间常数和短路时间常数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近似计算技术,使用这些近似处理方法,大大简化了模拟电路的数学计算,同时又保证了这些直观的近似结果的工程可靠性。电路设计实例在书中随处可见,有些例子本身就是作者的电路实践,设计难度由浅入深,设计结果尤可借鉴。我们相信,任何从事模拟电路设计教学的人们,任何希望能快速、准确地设计模拟电路系统的人们,都会从本书的阅读中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们愿意翻译该书的原因所在。 全书共分为16章,可以分为三部分。第1章与第2章为介绍性材料,第3章到第8章讲述二极管和双极性晶体管方面的知识,第9章讲述CMOS管和CMOS管放大器的基础知识,第10章讲述晶体管的开关效应,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第ll章讲述反馈系统的理论,第12章和第13章讲述实际运算放大器的设计,第14章讲述模拟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第15章讲述实际电路设计问题,这可以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前面10章基础内容的提高与应用。第16章主要是一些电路分析技巧,这可以作为本书的第三部分。读者可以有选择地阅读本书的内容。刚接触模拟电路设计的读者可以只阅读第一部分的基础内容,有模拟电路设计基础的读者可以深入学习第二部分的提高内容,增强设计复杂模拟电路的能力。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是否阅读第三部分的内容。

网友G:
请14楼把书上传一下,

网友H(2013-01-23):
引用 网友B:
Op Amps for Everyone Design Guide
ADI的运放书,非常好,搞定这本书,运放不成问题,模拟也解决了1半 ...

嘿嘿 小弟有本这个 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Op Amps for Everyone Design Guide
ADI的运放书,非常好,搞定这本书,运放不成问题,模拟也解决了1半 ...

OP for 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