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5V转到4V的器件~

楼主(2009-10-27):
驱动一个OLED屏 800*600分辨率 其中有一个PIN是4V的  说明是POWER FOR PIXEL ARRAY,  找了个LM4040 4.096V 但是这个最多只有15mA的电流输出 不知道够不够 帮忙推荐下是否有更大电流的?最好是SOT-23-5或者类似大小封装的  谢谢~!

网友A:
真的一定要4V吗?3.3V好像也行吧?
如果是5V电源,直接找一下二极管(4001),或三极管中上就行了,没有必要用芯片。

网友B:
4007+5819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