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交流220V如何简单的驱动12V直流风扇?

楼主(2009-10-27):
借人气求教个问题!
我的系统单片机供电是用电容分压实现的,系统需要控制一个12V的风扇进行散热,因种种原因不能选用220V交流风扇,请问各位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给风扇供电?风扇耗电12V60mA。如果用交流整流驱动不进行滤波会不会产生额外的噪音?

楼主:
最近发问题的人挺多的啊,没人理我啊

网友A:
给你个电路,注意安全!

网友B:
这点路很眼熟,像模电还是数电上的某个图

网友C:
阻容降压,调整220V输入C的值来使输出达到12V即可,C的值一般为2~3uF/450V。不过这个电路要悬空处理,不能接地。如果你的风扇是铁外壳,我看还是变压器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5#!先试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