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析最简开关电源

楼主(2009-10-27):
1:C3,R5的作用和调整这两个元件对电路的影响。一般怎么计算这两个元件的合理选用
2:要改电路输出电压,处改变压器外还可以改那些元件可以提高或降低输出电压。
3:最好把每个元件的作用及与周围的几个元件组成的电路分析一下其作用及其数值选取方法。。。。谢谢。。。

网友A:
自己看书吧,例如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看不懂的话,回去复习电工学(名称不一,也有称电工基础,电路原理。。。)。

楼主:
我记得好象改变C3,R5的值,好象是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我忘了那个计算工式。。请大虾们指教呀。。

网友B:
RC充放电

网友A:
“最好把每个元件的作用及与周围的几个元件组成的电路分析一下其作用及其数值选取方法”
你要网友把教材上那一节内容都替你敲出来?太懒了吧?

“我忘了那个计算工式。。请大虾们指教呀”
忘了就动手查嘛!想让谁替你查?

网友C:
此电路是开路的电源输出,不怎么使用,建议看看小灵通的充电器,带反馈的开关电源,并且非常成熟的东西

楼主:
怎么都没大虾指出呢。。。不要说让我自已去查。。因为很多东西去查要花很多时间。。有些也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你们要是指出一下。说一下实际当中的情况。那可是差很远呀。。。希望你们能多帮帮我们这些小辈。。在下面打杂工很累的。。。

网友A:
你查资料要花时间,别人给你讲解不要时间?

楼主:
大家来这里就是为了相互提高的嘛。。。说一下也不会死。。。要不然来这聊一些无聊的话题呀。。。

网友A:
不说更不会死。

网友D:
技术原于直凿

网友E:
C3和R5是正反馈量控制元件,
R5过小或C3过大,容易导致反馈量过大,Q1会烧毁
R5过大或C3过小,容易导致反馈量不足,Q1效率会不足

它们的取值,应当以考虑R1、反馈线圈、主线圈电感和三极管的参数为主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那开关的频率是不是也和反馈量有关啊??

网友E:
关系不大。

因为理论上主绕组的充磁电流是稳定不变的。也就是说,C3和R5的反馈绕组电压是基本固定的。

……虽然我们说它们是基本固定的,但是并不是说它真能象电池给电阻供电那样稳定不变。这个东西有个动态过程的问题。图中的R1事实是就起到一定的过流保护作用(注:前面说的R1应该是R4,GRD,这个看缩放我还没有适应)。

网友E:
这个图虽然简单,但问题也是不少的。最明显的是保护电路不够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会直接影响效率。

楼主:
呵呵。。。这个电路是很简单,但是它确常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是有研究价值的。因为市场民用的,技术都不是很难。象书本说的。。都没什么用。。要说最好是那生活当中的电路图来说呀。。因为我们工作,都是在生产社会上的产品。。所以要以实际出法。。。我之前搞个这个电路。还知道改变C3和R5是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有一个公式计算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没做了。忘了那个公式。。希望那位大哥知道。给我指点指点呀。。。

网友E:
要说最好是那生活当中的电路图来说呀……

我之前搞个这个电路。还知道改变C3和R5是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

说得好啊,可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咋就这么没本钱?完善一点为行吗?

C3和R5确实是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因为反馈越强,频率就会越高,输出电压也会有所升高。但是,这个范围是有限的,更主要的,我看还是输出功率增加(但也给T管带来风险)。

网友G: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变压器绕组的同名端没有标出,真是看不懂。
还有ic921大侠所说的“C3和R5的反馈绕组电压是基本固定的,与频率关系不大”,我也不是很清楚。从我看来,像这种自激式开关电源,在初始启动阶段它的开关频率完全是由C3、R5、还有反馈绕组共同来决定的,请大侠不吝赐教。
纯属于技术交流,别无他意。

网友E:
初始启动阶段它的开关频率完全是由C3、R5、还有反馈绕组共同来决定的
这恐怕不妥。主绕组的电感和R1都有较大的决定作用。而T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更不用说了

网友G:
谢谢楼上回答!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有关系,那么在进入雪崩后呢?
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有关系吗?是否只与电容和电阻有关?
三极管引入的正反馈量是否靠C3来控制的,而反馈速度是由R5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反馈线圈来决定的?
请赐教!

网友E:
呵呵,没听说过开关电源的三极管需要“雪崩”,本人对雪崩三极管了解也少,等待解答先

网友G:
啊啊,自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三极管的状态不是由:
截止——放大区(电流剧烈上升)——快速饱和(通常叫做雪崩过程)——饱和——放大区(电流剧烈下降)——快速截止——关断(截止)——放大…………
请赐教!

网友H:
典型的RCC,照图做就可以了,原理还是算了,即便你知道也不是一下能设计的.计算很繁杂,还有些是经验性的东西.

网友:
那开关的频率是有什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呢?就这个图。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阿阿,谢谢指导!

楼主:
donkey89请问你知道那个计算公试吗?我记得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只是我忘了。因为我之前有用这个电路计设过产品。在改变C3,R5是可以小范围改变输出电压的。(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可是由于我有一段时间没做。之前在那家工厂时由于硬盘坏了。所有的资料都丢失了。。所以现在不记得。。好可以请赐教。。。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有没有高手搞过无线遥控器呀???有请说一下。。最近我在一家公司做。它那产品是有线的。可我想把它改为无线控制。。

网友H:
根据反激变压器计算磁芯和匝比,根据电流计算R12,其他的照抄

楼主:
不是呀。。。有一个公式的呀。。。晕。。。怎么没人知道呢??

楼主:
是不是高手觉的这个没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