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求助2808ADc

楼主(2009-10-27):
ADC, IO, TI, pi, DSP
我是刚接触2808的,也看了一些datasheet,现在想看一些例程,最近看了一个2808的ADC转换的例程,就是TI上的2808  ADC_SOC这个例程,由于初学,没看懂这个例程的输入是什么,怎么能看到结果?谢谢各位了!
    // TI File $Revision: /main/7 $
// Checkin $Date: September 12, 2005   17:30:05 $
//###########################################################################
//
// FILE:   Example_280xAdc.c
//
// TITLE:  DSP280x ADC Example Program.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0x header files.
//
//   Make sure the CPU clock speed is properly defined in
//   DSP280x_Examples.h before compiling this example.
//
//   Connect signals to be converted to A2 and A3.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0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      GPIO18     GPIO29    GPIO34
//       Mode      SPICLKA    SCITXDA
//                 SCITXB
//       -------------------------------------
//       Flash       1          1        1
//       SCI-A       1          1        0
//       SPI-A       1          0        1
//       I2C-A       1          0        0
//       ECAN-A      0          1        1
//       SARAM       0          1        0  <- "boot to SARAM"
//       OTP         0          0        1
//       I/0         0          0        0
//
//
// DESCRIPTION:
//
//   This example sets up the PLL in x10/2 mode, divides SYSCLKOUT
//   by eight to reach a 12.5Mhz HSPCLK (assuming a 20Mhz XCLKIN).
//   Interrupts are enabled and the ePWM1 is setup to generate a periodic
//   ADC SOC on SEQ1. Two channels are converted, ADCINA3 and ADCINA2.
//
//   Watch Variables:
//
//         Voltage1[10]     Last 10 ADCRESULT0 values
//         Voltage2[10]     Last 10 ADCRESULT1 values
//         ConversionCount  Current result number 0-9
//         LoopCount        Idle loop counter
//
//
//###########################################################################
//
// Original Author: D.F.
//
// $TI Release: DSP280x V1.30 $
// $Release Date: February 10, 2006 $
//###########################################################################

楼主:
#include "DSP280x_Device.h"     // DSP280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0x_Examples.h"   // DSP280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Uint16 LoopCount;
Uint16 ConversionCount;
Uint16 Voltage1[10];
Uint16 Voltage2[10];

main()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For this example, set HSPCLK to SYSCLKOUT / 8 (12.5Mhz assuming 100Mhz SYSCLKOUT)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4;  // HSPCLK = SYSCLKOUT/8
   EDIS;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 = &adc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 ADCINT in PIE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
   IER |= M_INT1; // Enable CPU Interrupt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LoopCount = 0;
   ConversionCount = 0;

// Configure ADC
   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01;       // Setup 2 conv's on SEQ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3; // Setup ADCINA3 as 1st SEQ1 conv.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2; // Setup ADCINA2 as 2nd SEQ1 conv.
   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 = 1;// Enable SOCA from ePWM to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 Enable SEQ1 interrupt (every EOS)

// Assumes ePWM1 clock is already enabled in InitSysCtrl();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Wait for ADC interrupt
   for(;;)
   {
      LoopCount++;
   }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Voltage1[ConversionCount] = AdcRegs.ADCRESULT0 >>4;
  Voltage2[ConversionCount] = AdcRegs.ADCRESULT1 >>4;

  // If 40 conversions have been logged, start over
  if(ConversionCount == 9)
  {
     ConversionCount = 0;
  }
  else ConversionCount++;

  // Reinitialize for next ADC sequence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 Reset SEQ1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 Clear INT SEQ1 bi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return;
}

网友A:
好长的程序啊,看完头就晕了

网友A:
你的程序好像是:
Voltage1[ConversionCount] = AdcRegs.ADCRESULT0 >>4;
  Voltage2[ConversionCount] = AdcRegs.ADCRESULT1 >>4;
这两句就是读数据的 好像是采集10个数据吧 每次两个

楼主:
恩,是的。不知楼上的有什么高见

网友A:
Connect signals to be converted to A2 and A3.
输入时 模拟输入的A3和A2脚,输出是在 两个数组里面的,可以用变量窗口来查看
View->watch window 然后输入数组名就可以进行查看了

楼主: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A2,A3引脚自己加信号呢?还是怎么弄?

网友A:
恩是的
因为ADC转换时12位的,而DSP存储器是16位的,所以要右移4位了

网友B:
应该在A2,A3引脚自己加信号,注意参考电压和输入信号不要超过3.3V哦

楼主:
恩,谢谢楼上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