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AD芯片,谢谢!

楼主(2009-10-27):
本人没做过AD转换,特此请教各位高手,帮我推荐一款模数转换芯片。

1. 主要是用来检测~220V经过电流互感器过来的电流值,不要求什么精度,有个大概值就可以。
2. 必须是要I2C与MCU接口,并且此芯片最好是单路检测,要求单路主要是我们的ARM主板与AD检测板有点点距离,希望“模块化设计”变成1拖多的模式。(其实我们是要检测4~8路信号,所以希望能够通过I2C模数转换芯片的地址号来区分到底是哪一路来的信号)。
3.最后就是要求好买,便宜耐用。

再次感谢!

网友A:
那就用单片机集成的吧。HT系列,EM系列,等台湾IC供应商。
www.holtek.com.cn
www.elan.com.tw

楼主:
请大家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