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TL432是否能做1.3V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9-10-27):
各位大虾指点指点,我想用TL432做一个1.3V/1A的电源,但调节最低电压到2V时就不能再往下调,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可以的,不过光耦的电需另供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先

网友A:
TL432的阴极接三极管的基极, 三极管和发射机接地. 集电极与光耦并联,然接10欧的电阻到电源, 就可以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为最低1.25V-1.3V.

网友A:
这是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