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EEPROM 块编程问题

楼主(2009-10-28):
我在用EEPROM 块编程出现了问题,程序和设定如下
@eeprom U8 E2_RfID[5];

//以块写的方式写入ID
#pragma section (EE_CODE)
void SetRfID(void)
{
U8 i;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解锁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确认解锁

FLASH_CR2 |= 0x01;
FLASH_NCR2 &= (u8)(~0x01);    //标准模式(先执行块擦)
for(i=0;i<5;i++)
{
  E2_RfID = DevIDCode; //写入
}
//while((FLASH_IAPSR &0x04) ==0);  //确认写结束
//FLASH_IAPSR &= ~0x08;       //重新写保护
}
#pragma section()
在project->settings->linker->input的ram segment中加入EE_CODE section,属性为-ic,在主程序开始加入_fctcpy('E');在仿真中一执行SetRfID就出现swim prog error 42004之类的错误。芯片为stm8s105c6。

网友A(2014-04-20):
现在解决了吧

网友B(2014-06-07):
是死机的问题吗?
#pragma section (EE_CODE)
void SetRfID(void)
{
U8 i;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解锁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确认解锁

// 问题是不是出现在以下两行代码?
FLASH_CR2 |= 0x01;
FLASH_NCR2 &= (u8)(~0x01);    //标准模式(先执行块擦)
for(i=0;i<5;i++)
{
  E2_RfID = DevIDCode; //写入
}
//while((FLASH_IAPSR &0x04) ==0);  //确认写结束
//FLASH_IAPSR &= ~0x08;       //重新写保护
}

网友C:
发帖不结贴,真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