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哈

楼主(2009-10-28):
STM8里的这个CSMC在STDV环境里是怎么定义的,是在设置时选的,那又是怎么传到个个文件中的呢,

我没办法只好自己加如下,希望编译通过哈,反正我也用COSMIC编译器
#ifndef __CSMC__
#define __CSMC__
#endif

网友A:
在stvd里面只需把project--setting路径指向cosmic所在的目录就可以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