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安全距离

楼主(2009-10-28):
(无正文)

网友A:
导线与导线的最小距离最好大于0.1mm,最小焊盘的内径最好大于0.3mm。不然厂家的报价高,而且容易出错。

网友B:
楼主还悬赏积分请教呢,这个问题问的很笼统啊,你做什么产品?做电力产品?还是家电?还是手机类的?最最1,普通的间距就是0.2mm了。我们在手机设计中做过0.06mm的间距,有参考意义吗?
2,最小的焊盘就是CSP的焊盘了,我做过0.25mm直径的。

网友C:
一般正规的PCB厂商会给你他们的工艺精度等信息资料,以便设计参考。例如最大尺寸,可供选用的材料,过孔最小尺寸,导线之间最短距离等。一般的来说线间距离8mil,孔20mil

网友D(2010-01-23):
觉得这个得参考具体的产品来讲!

网友E:
根据你的产品,可以问问 板厂吧。看看板厂的工程能力。和报价有关系。

网友F:
1.在PCB中 导线与导线的最小距离可以为多少?          这要看频率多少        电流多少
2.最小的焊盘可以为多大                           这要看预算价格多少       不同产品不同加工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