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子开关

楼主(2009-10-28):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还是直流?
无论交流还是直流,都要用管子。300V/10A的要求,用功率MOS可能比较合适,BJT驱动比较麻烦。直流单管即可,交流要再加个整流桥。

楼主:
交流信号。用功率MOS管的可靠性高吗?

网友B:
300v,不算高。可以的。
稳定不稳定要看你具体怎么做。

楼主:
我是想通过电子开关控制交流信号的输出角度。
可否直接用非过零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
非过零的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何时导通,但固态继电器导通后只能过零关断。

楼主:
对关断无要求。
非过零关断的固态继电器是斩波输出吗?是否是全波?

网友C:
可采用固态继电器、大功率晶体管MOSFET或IGBT。具体资料查关键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