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NE5532和LM358组合做的功放的问题!

楼主(2009-10-28):
(图片)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可行性大不?估计它可以驱动多大的喇叭?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输出电压的峰值在+-11V左右,但是感觉它的输出电阻有一点大样,我接上一喇叭后电压就相当小了,不知道是咋回事!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本来LM358就不是设计作功率输出的芯片,其输出功率大概只有几十mW。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变小,是LM358已经进入限流状态。
要增加输出功率,末级应采用功率芯片,具体型号由你要求的输出功率决定。
NE5532和LM358级联使用,也是非常不适当的设计。NE5532的频率特性比LM358好得多,但这样级联使用,其优良特性完全被LM358掩盖了。

网友B:
那LM358当功放用啊

网友C:
做音频的话,第二级的LM358可以换成LM386

楼主:
我原来是准备用LM1875的,据说它的效果很不错!现在我想拿LM358来先练习一下,你说LM358的输出功率只有几十mW 呀?有点怀疑。

网友A:
  1. 你说LM358的输出功率只有几十mW 呀?有点怀疑。
这可怀疑什么?查查LM358的datasheet,看能有多大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那我换成LM17875如何呢?

网友C:
可以,功率可以增大很多。其实我也是有疑问,从我粘贴的资料看LM358输出电流能达到40mA,为什么输出功率只有几十mW

网友D:
LM358就一普通运放。不能做功放的啊

网友E:
to 10楼
普通的欧姆定律都不会算吗?
P=I*I*R

网友C:
to lyjian, maychang

不好意思,可能我上面的理解不确切。"输出功率大概只有几十mW" 是不是针对喇叭或扬声器作负载的情况?此时,阻抗8欧左右,电流就算达到100mA,功率也不过80mW。
我当时考虑的是LM358的最大输出功率,直接采用P=I*V,没有考虑负载。如果负载有几百欧的话,功率输出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回13楼:
某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绝对不能用 P=I*V 计算。
你这里的V,显然是指电源电压,这里的I,是运放输出的电流。但测量放大器最大输出,规定是用正弦交流情况的最大输出,失真度限制在某数值范围内。输出正弦交流电压的峰值,对LM358来说,大致是12V多一些,不能到15V。输出正弦交流电流的峰值也不能到40mA,实际在全部温度范围内,输出电流能达到10mA已经不错了,再大就要产生不可容忍的失真。而且负载必须保证输出电压最大时输出电流也达到最大。这样计算出来(12V*10mA),仅是正弦交流的功率峰值,平均值是多少,自己算。

网友C:
非常谢谢maychang的指教!对比了LM358和LM386的的datasheet,发现LM386的输出功率栏的确有失真度等限制。

网友F:
用LM386可以,不过5532这朵鲜花还是插牛粪上了

网友G:
可用5532+TDA2050即可。。这样鲜花不再插到牛粪上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解析感觉还是收益颇多!谢谢大家乐哟!我现在决定用LM1875来做算了,这样成功的几率要大一点。

网友H(2012-11-25):
我顶,这也叫功放!:funk:

网友I:
偶的原配是LM1875哈~!358只能推动耳机,还不如用5532直接推!

网友J:
可用5532+TDA2050即可。。这样鲜花不再插到牛粪上了
引用 网友G:

一支独放也许就行了

网友K:
楼主理解错了,5532运放只是做信号前级处理,驱动喇叭要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