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200mA左右的感应电流?

楼主(2009-10-28):
想通过线圈感应的方式得到,一个大线圈内套一个小线圈,小线圈电阻10欧姆左右,感应出电流要>=200mA,大线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震荡电路合适呢?大线圈供电电源是12V的直流电源。

网友A:
只要驱动大线圈的电路输出功率足够,什么振荡电路都可以用。

楼主:
驱动大线圈的电路该怎么设计呢?感觉很茫然,这种形式和变压器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B:
变压器而已,唯一需考量的是其工作频率,这由线圈是否存在铁芯、磁芯及其频率参数决定,在进行电路设计之前应先搞清楚这一点。

楼主:
嗯,脉冲的频率,只想用一个脉冲瞬时感应出一个瞬时电流

网友B(2009-11-27):
不管是什么激励方式,前面说的仍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