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10-28):
求教大侠们,有源晶振输出接了个电容,是不是会导致不起振啊

网友A:
一般要接两个同容量的电容对地吧,具体多大还要看资料。

楼主:
有源晶振,4条腿的。。

网友B:
接了个电容到哪里? 振荡信号准备做什么用?

有源晶振接对VCC和GND,就有振荡信号输出了

网友C:
输出接电容干什么?

网友D:
串电容干什么?
难道……你把输出信号都泄到地上了???

网友E:
输出是不需要接电容的,,你为什么接啊?

网友F:
输出可以接电容,这样可以直接把直流的滤掉,得到的就是没有直流分量的方波。这个我用过

网友G(2011-12-15):
输出不需要接电容,,,在VCC和GND之间接一个,为了得到好的波形,通常可以串个10欧姆左右的电阻。

网友H:
接电容是可以的,很多规格书上都有这图的 楼主的晶振不起振,你是不是給了错误的VCC电压啊。

网友I:
我认为接上电容有格直作用,输出会有正负的交流,但串接上电容就跟后面的等效电阻构成高通,所以容值要选取合理!仅供参考!

网友J:
根本不需要串接电容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H:
那是测试电路,实际不用的。
问LZ个问题:为什么要接电容,接电容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接电容有什么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