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小弟:USBMULTILINK08E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09-10-28):
我现在想用USBMULTILINK08E仿真器给MC68HC908CFU单片机写程序,仿真器和板子的连线没有问题,可就是连接不上?各位大哥帮帮小弟!软件是IDE V6.2

网友A:
CW V6.20 已经不支持908系列的硬件调试工具了。找CW V5.0或以前版本。
另外,如果是新设计,就不要用68HC908系列的,已经过时啦。

楼主:
谢谢,驱动是不是仿真器的驱动也得重新装?V5.0不好找,张大哥哪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