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WIFI天线信号强度与穿透性成正比吗

楼主(2009-10-28):
是不是只要信号强度高,必然穿透能力就强?

网友A:
两个不同的概念,,,
  没有可以联系!
建议找本书,,看看他们的概念去!

网友B:
同意!
信号衰减率是和具体的物理特性有关,一般是固定的。
如果进去1W,出来0.1W,则进入10W,出来1W,小功率一般是线形的,大功率偶尔有非线形的。

网友C:
信号的场强越强(这由信号源的发射功率和距离决定),穿墙能力也越强;而等场强下,信号的频率越高则穿墙损耗越大。

网友C:
再补充一下,因衰减不是线性的而是平方率,所以不能说呈正比但可以说是正相关。

网友D:
老外说:假设有一个可以完全屏蔽信号的盒子,是不是信号无论如何增强,都是穿透不了的?

网友C:
既然是“完全屏蔽”那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