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个功放板,Show一下

楼主(2009-10-28):
应顾客要求,做个带音调控制的功放电路板,指定用L4950功放块,并做成单声道BTL输出.遂找了些资料,拟了个电路,画了个板子(未定稿),打算交出打板.请大家多提点原理图设计方面的建议.

网友A:
晕!
1、top空那么多面积,不知道连4950的GND-PAD来散热啊!
2、4950的Pin4/5不允许盘内直连,生产大忌!
3、貌似7.5W输出散热面积太小,建议充分考虑第一条,外加热引导孔到bottom。或使用CLASS-D,你剩下的面积足够做20Wx2的了。如果赠品配送,CLass-d忽略...

网友B:
没有看出音频板一点接地的理念

网友C:
原理图建议:
每个音频耦合电容后端预留一个对地电阻
电源线上的滤波电容偏小,特别是功放端的电源滤波电容,最好有220u以上
lm1036的供电可以用阻容滤波,如10欧和100u,可消除一定的低频噪声,即使不用也可预留
功放shutdown脚对地接个1u小电容,去除对地电阻,加大上拉电阻,防止上电噪音
音量调节范围为0到-70db,耳机输出最高一般为0.9v有效值,所以后端功放可能单端要加20db左右增益,才能达到最多7w左右功率输出
没用过标称为30欧姆的电阻

pcb建议:
因为是模拟功放,所以需考虑散热,功放附近的地多打过孔
c2、c14、c16尽量与ic管脚靠近
lm1036音频输入与输出线用地线包裹
功放块尽量靠近输出座
功放电源滤波电容靠近电源脚
上下两块地稍微分割,在电源处会合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网友的建议,这板子散热还没画,留出的空铜就是用来连接散热的.早上测量了一下,L4950散热片与4,5脚全部内部连通的.
电源部分由于是采用电池供电,且要求缩小体积,故未采用大容量的电解.
LM1036用阻容滤波这个建议采纳.
功放的shutDown正常工作时要求大于2V,且必须小于1/2VDD,故采用1/3的分压来供应其工作正常.
后端功放目前电阻放大配比是1:1,要作试验调整增益.耳机输出是1V左右的电平.
再次谢谢5楼网友认识细致地给出建议.

楼主:
3楼网友觉得"4950的Pin4/5不允许盘内直连,生产大忌!"何解?
焊盘内连线,焊接时断不开,焊锡会连在一块,但不影响电气性能吧.

网友D:
先占个位置,晚点再看

网友A:
re:7楼

生产上检查焊接的工人不会人手一张原理图吧.....一个好的设计包括生产便捷性...

网友E:
3楼网友觉得"4950的Pin4/5不允许盘内直连,生产大忌!"何解?
焊盘内连线,焊接时断不开,焊锡会连在一块,但不影响电气性能吧.
引用 楼主:

容易给生产工人连焊的错觉。

网友F:
现在大规模生产的话谁要人工焊接?

网友C:
补充一点:
因为是分开两块板,所以难免会有地环路噪声,建议音频输入端加地隔离的运放,如BA3121

网友G:
这个板肯定要手工补焊的
4950的Pin4/5最好不要这样连接,就算没有手工焊,生产完成后也要有人检的,还是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在LAYOUT的时候,这种接法都是要尽量避免的!

楼主:
根据网友建议,作了些调整,并将L4950的Pin4,Pin5断开,上最新的图,这次板图画完了.

网友C:
耳机输入端的对地电阻地应该与上面的相连,另外感觉地平面还是太碎,不过走低频影响不大。
分开两块板的话建议信号输入还是把运放布上去,我以前常被这种噪声困扰,后来只要是音频要跨板的都用运放处理,省了很多地带来的麻烦。
不过具体的实验还是得等lz这个板出来后才知道结果。

楼主:
楼上网友提到的信号输入端负载接地,与前端小信号共地是较为合适.不过功放电流回路集中在板子下部.估计问题不大,顾客要得急,算了,先交出去打板吧,有问题就当是交学费.再次谢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俺得等板回来测试后再做总结.

楼主:
小信号加运放隔离,成本增加太多,用户无法接收,先试试看吧,不行就用两路供电,共地,不共电源正端,阻断回路噪声.谢谢awmc-m的提醒!

网友H:
电池供电的话。。应该还好。。。不会有什么电源干扰吧!!前段时间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功放被电源干扰搞得头大。。。最后在好好的整了整铺地和输入音频才搞定(没有加运放,这个世道就是要省钱)!!

网友C:
按古道的方案我也布了块板,明天去打样。笔记本的声音太小,加这个功放应该不错。

楼主:
哈哈,好,这个芯片音质应该还不错,顾客指定用这型号.楼上的做出来做交流交流使用效果,以后打算改一个双声道的,每声道3.5W.

网友I:
晕!
1、top空那么多面积,不知道连4950的GND-PAD来散热啊!
2、4950的Pin4/5不允许盘内直连,生产大忌!
3、貌似7.5W输出散热面积太小,建议充分考虑第一条,外加热引导孔到bottom。或使用CLASS-D,你剩下的面积 ...
引用 网友A:

牛人!

网友C:
哈哈,好,这个芯片音质应该还不错,顾客指定用这型号.楼上的做出来做交流交流使用效果,以后打算改一个双声道的,每声道3.5W.
引用 楼主:

恩,修改成单声道和立体声通用了。

楼主:
请教楼上网友,用的什么运放做前置?NE5532吗?PCB布线看上去蛮好的,板子调好后,俺用个MP3播放器跟您换个板听听.

网友C:
那个不是前级,就是用来消除传输地引起的噪音的,ba3121,板上预留了电阻可以跳过这个ic。不过真的要效果好估计阻容都得用插件的,我只是自己听的,没噪音就行了,没想要他出效果。
嗯,等板回来调好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