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读出来的RAM容量怎么是64K啊,不是48K的吗?

楼主(2009-10-28):
STM32F103VCT6读出来的RAM容量怎么是64K啊,不是48K的吗?
用我自己的软件和ST公司的软件读出都是64K

网友A:
芯片中已经没有RAM容量的信息,手册上已经作了更新。

请看最新版本的STM32参考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楼主:
:)香版动作就是迅速啊,没有RAM容量信息的CPU读出的数据是FFFF, 这个读出的是40 00

楼主:
果然里面只提了FLASH容量,RAM容量信息消失了

网友A:
芯片中已经没有RAM容量的信息,所以你读出来的数据也不再表示RAM的容量,因此读出任何数值都是可能的,没有文档谁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B:
STM32F103VCT6读出来的RAM容量怎么是64K

可能因为它是老的芯片

网友C:
希望有大容量的ram

网友A:
希望有大容量的ram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大容量的RAM?什么价位?做什么产品?

网友D:
香版主真是服务周到啊,呵呵

网友E:
本身STM32F103VC的FLASH 是512K RAM 64K

其实在 STM32F103VC 103VD 103VE 都是一样的,跟103VE一样多的FLASH 和RAM ST把103VE以下的RAM啊FALSH啊屏蔽了.  101和103也是没区别的 101也带USB 也是ST屏蔽了,同一个母片,可以屏蔽掉一些功能衍生出很多高低端产品线,半导体厂家的惯例.要是你知道怎么打开屏蔽,就可以把103VC变 103VE, 把101的变103.

楼主:
其实在 STM32F103VC 103VD 103VE 都是一样的,跟103VE一样多的FLASH 和RAM ST把103VE以下的RAM啊FALSH啊屏蔽了.  101和103也是没区别的 101也带USB 也是ST屏蔽了,同一个母片,可以屏蔽掉一些功能衍生出很多高低端产品 ...
引用 网友E:

那看来研究STM32**很有赚啊,买些低配置的芯片,弄成高配置的芯片卖,哈哈

网友F:
时代在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