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er电路分析

楼主(2009-10-28):
此电路能否通过调节双联同步电位器调节输出绕组电压?
如果能调节,原理是什么?
我们知道royer电路是靠磁芯饱和完成电路状态转换的。能不能把电路参数设置成这种状态:
晶体管刚导通时处于饱和,随着集电极电流增加,三极管退出饱和进入放大状态,从而完成
一次状态转换?

网友A:
不能通过调节双联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
此电路估计不能工作。
可以将电路参数调整成由于三极管电流增加而退出饱和,但很困难,因三极管参数分散性太大。

楼主:
电路估计不能工作?为什么?
如果电位器调在合适的值,这不是标准royer电路吗?

网友A:
你自己看看,L3中是否有直流成份?

楼主:
maychang老师,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意思我理解的不只对否:
L3的异名端应该对电源也加一个R1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