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芯片叫什么?是ST公司自己生产的么?

楼主(2009-10-28):
飞利浦生产的叫SJA1000,那么STM32用的CAN叫什么?

网友A:
STM32是一个单片机芯片,内置CAN模块。不明白楼主在问什么?

网友B:
难道楼主想要独立的CAN控制器,ST现在很多CPU内置了CAN控制器的

楼主:
STM32是一个单片机芯片,内置CAN模块。不明白楼主在问什么?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内置的CAN控制模块,请问内置的CAN控制模块叫什么名字?

网友B:
没有为他单独取名字,就是个模块嘛

网友:
楼主是火星的还是我是火星的?:dizzy:

从上面的回答慢慢体会到香主的性格了:)

网友C:
楼主是火星的还是我是火星的?:dizzy:

从上面的回答慢慢体会到香主的性格了:)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啊!
尽管是内置模块,可是也应该有名字(或者叫代号之类的吧)的呀!因为现在的MCU都是内核加
外围模块IP的搭积木形式构成的。而这些模块一般也是把本公司原有的器件经过修改或者向专门
的设计公司购买而来的!
所以楼主的提问也不必看成是火星的问题吧!

网友E:
内部有CAN模块就不用外扩了啊,除非你要双CAN,不过ST也有双CAN的

网友F:
是不是要知道是pCAN、bxCAN、beCAN、FlexCANp啊?这些都是各自厂商给自己的命名。STM32上的CAN是bxCAN 2.0B active,支持“Time Triggered“。

网友G(2011-08-18):
为啥非要给CAN取个名呢

网友H:
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所以楼主一定要给它起个名了。

网友I:
那各家要为I2C SPI ADC 取啥名呢, 难道是BXADC之类才好吗? 心里明白就好了,最怕钻牛角尖的人.

网友J:
不能钻牛角尖

网友K:
貌似,没有自己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