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愚钝,还是不明白,已上传仿真图,请帮忙

楼主(2009-10-28):
请问这两个电路是否等效???

AB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啊????

我计算的是0V,但是仿真的时候,有接地符号,无论在哪一定是0V,但是没有接地符号,不是啊,尽然还变化。

是软件有问题还是我软件操作有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除了左面不曾接地,右面接了地,别的没看出来。

楼主:
这两个图AB端电压一样吗???
2# maychang

网友A:
回3楼:一样。

网友B:
貌似AB端是0V.

楼主:
我计算的0V

但是郁闷的是,为什么用EWB仿真的时候,第一个图是Uab= -4V
第二个是0V啊

5# desert_hawk

网友C:
lz有点钻牛角尖了, 这两个图是完全一样的,前提是这是完整的电路,不是截取某个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D:
仿真电路的参考点设置有问题,应该2个都是0V.
因为你求的是AB间的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没关系

网友E:
理论上说是一会事,只不过你仿真的时候测试的基准不一样。
GND接什么位置,只是表示,你把那点认为是基准0点而已。
把GND的符号接在电源正极也没关系呀。

网友F:
第一图AB端口电压-4V,第二图为0V.

网友F:
电感对直流电流短路,等效以后其实就是直流电压源连接问题,将所有电感短路以后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A:
楼上有点意思。
电感在哪里?

网友G:
yiyang 一样的

网友H:
哈哈!当然是不一样啦!
问题在于第一个是闭环电路,有电流产生的,其电流为:6V+2V/2R+2R=2A,而第二个电路为开环状态,测得的电压应该为:6V-2V=4V;仿真测试的结果当然没有问题,因为电流为反响的,所以测试为负值;
见笑了

网友D:
哈哈!当然是不一样啦!
问题在于第一个是闭环电路,有电流产生的,其电流为:6V+2V/2R+2R=2A,而第二个电路为开环状态,测得的电压应该为:6V-2V=4V;仿真测试的结果当然没有问题,因为电流为反响的,所以测试为负值 ...
引用 网友H:

地只是参考零位,和AB间的电压无关。AB间电压为VA与VB的差分值。

VA,VB与地有关

网友H:
哈哈,错过、错过。

网友I:
不同嘛   看接地端在哪里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那个图片要点击弹出放大后才能看到真面目,否则的话第二张是缺条线的。

网友E:
一样和不一样只是相对的。
只是一个图中画了零点,一个没有零点。
如果只是测量AB两点的电位差,那两个电路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你硬是把接地符号做为零点的话,那肯定就有区别。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哦,是吗,我倒真的没有打开,谢谢提醒。我说呢……

网友H:
哦,看到了。应该是一样的,为以上的发言道歉。

网友K:
0V 没啥好说的

楼主:
怎么计算的????
11# aole

楼主:
干俺解释一下
谢谢

23# yuanchsh

网友L:
路过,帮 小心 等一下!:loveliness:

网友D:
一样和不一样只是相对的。
只是一个图中画了零点,一个没有零点。
如果只是测量AB两点的电位差,那两个电路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你硬是把接地符号做为零点的话,那肯定就有区别。 ...
引用 网友E:

接地符号作为0点有啥区别?还不是AB间的差值.

把接地点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影响AB电压

网友H:
A、B之间的电压一定是0V的,因为流过2个电阻上的电流是相等的,都是2A,所以在2个电阻上的电压一个为+4V,一个为-4V,(是依据将电压表正表笔朝上,负表笔朝下而测试的)与电池串联后,得出的电压都是2V,该+2V与开放的2V电池正好为反相串联,所得的结果正好是0V。这就是我的理论分析,不知正确与否,别见笑。
加上地线以后,效果肯定是一样。如果你那出现了-2V的测试值,我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为线路连接有问题,建议重新连接试试看;要不然就是软件本身有缺陷,建议用别的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F:
楼上有点意思。
电感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看成是电路图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