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ns脉冲采样

楼主(2009-10-28):
(无正文)

网友A:
是测激光窄脉冲吗?一般是采用峰值保持的方法,不过这个做起来有点难度。当时我查阅过一些资料,可以先去万方、维普数据库找找

网友B:
3ns
不知道 关注中

楼主:
实测激光脉冲,能量太小峰值检测可行吗,脉冲3ns估计峰值检测难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C:
脉冲激光频率一般都不高,Nd:YAG到10Hz就很高了,有峰值保持电路,采样转换后归零还是可以的。虽然激光脉冲的脉宽是3ns,不过一般探测器的响应到不了的吧,得到的可能都已经是整个脉冲的积分的结果了。前面快脉冲过后印象中有一个矮的尾巴,可能会对峰的信息造成影响。

网友D:
既然是看峰值,不一定限定在3ns。为了达到此目的,扩展脉冲宽度要省力少钱有效得多。

其中,展宽方法应当从源展宽为主,电路展宽为辅。

网友D:
不要太扣泥于形式,不然自找难题犯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