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PDU发送程序 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10-28):
send_ascii("AT+CMGS=017");       //设置发送的字节数
send_ascii("AT");       //发送联机指令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d);
send_hex(0x0a);
while(!hand(">"));
clr_buf();
send_ascii("0011000D91685160354164F5000801");
send_hex(0x02);
send_ascii("4f60");
send_hex(0x1A);
send_hex(26);
while(!hand("+CMGS")); /**/
为什么我收到的信息老是提示错误+CMS ERROR: 304。并且还有ok字符。

网友:
不太明白你中间发这么多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印象中发完"AT+CMGS=017";再发个回车0X0D,然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编码了 再以0X1A结束

楼主:
谢谢,2楼。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