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D转换问题

楼主(2009-10-28):
是不是AD转换器的转换时间越长(频率越慢),得到的值越好?
  我对一个AD设定的时间是10HZ, 那么这时候如果有工频干扰,是不是也越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取工频频率两倍为最佳,还需对所采数据滤波一下(取偶数点求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