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69p55

楼主(2009-10-28):
谁有sh69p55学习开发板的电路图啊,还有sh69p55的datasheet资料。最近有一套sh69p55的学习板,但是没有他的电路图没法知道管脚的跟后面器件的连接。

网友A:
SH69P55 EVB使用说明:http://www.sinowealth.com/ftp//E ... .%20Note%20V0.1.pdf SH69P55 datasheep:http://www.sinowealth.com/ftp//4 ... 9P55A_K55ACV2.1.pdf SH69P55学习板说明(包含有电路图):

楼主:
谢谢2楼的了,资料太好了,感谢之至啊

网友A:
谢谢2楼的了,资料太好了,感谢之至啊
引用 楼主:

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请点击1楼上面的"我要结贴",表明已经解决了此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