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被烧掉的时间和选择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09-10-28):
大家都知道,给芯片供电时,电压超过一定值时,芯片或其他元器件会烧掉,但是烧芯片的速度是怎样呢?比如在室温下,给5V芯片加上10V,它会在多长时间内烧坏呢?

我想在电路中加上保险丝,可是不知道芯片会在多长时间被烧掉,如果它被烧的时间比保险丝熔断的时间还快的话,就没必要加保险丝了.

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提供?

网友A:
保险丝的热容量比芯片里面的联线热容量大得多,比芯片上的联线更是大得不可比拟。

楼主:
是啊,反正那种玻璃管式的保险管是反应很慢的,我想找些反应时间快的保险管,但是不知道一般的芯片等元器件被烧掉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A:
别找了,这种保护方式在电子电路中一点用也没有。
保险丝只能限制故障不再扩大到电源电路,但不能保护负载。

网友B:
过压损坏芯片的时间有很大的离散率,不同型号、制造工艺、出品厂家、电路设计、环境温度、过压速率等都有影响,甚至前述都相同但产品的批号不同就可能不同,maychang说的正确,保险丝是不能解决楼主希望要解决的问题的。

网友C:
ls 两位大峡   自恢复保险丝咋样?反应时间比较快啊

网友B:
一样不行。

网友B:
想想保险丝包括自恢复保险的熔断机制及什么条件下才能触发这种机制,该条件又是什么后果才能造成……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的热容量比快速熔断保险更大,也就是说保护动作的速度更慢。

楼主:
我是打算用自恢复保险丝,但是它的时间比起烧芯片的时间来,估计还是慢了

网友B:
楼上好好想想我在8楼所言……

网友D:
所有通过发热方式关断电源的方法,都不用去想。
过压保护只有通过反应速度比被保护设备电压上升速度快得多的器件或电路,
可以使用电子开关电路,稳压管、TVS管箝位等

楼主:
如果我用TVS来防止外部接入高电压可以吗?
在TVS前面放置保险丝,这样可以防止外部接到高电压而损坏线路板的元件吧?

网友A:
TVS可以用,有保护作用。能够起保护作用在于它的动作速度比芯片损坏还要快。
12楼awey说得清楚:保护电路的速度要比被保护电路更快,至少是同样速度才可以起保护作用。

网友E:
选个宽电压器件吧,供电电压限制下,别费劲想这种方法,

网友F:
一个良好的电子系统设备应该在电路设计的最初阶段就考虑瞬态保护要求。保护电路的基本原理是,使用电压箝位电路阻止高压进入,同时提供大电流分流通道。

采用自恢复保险丝,一般在给定的故障电流下,器件的动作时间影响到过电流保护器件的允许通过能量和表面温度,这两点均是在电路设计要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