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瑞萨单片机的XD

楼主(2009-10-28):
编译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
'ROMDATA' section 'vector' is overlapped on the 'interrupt' from FEDCH to FEE0H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谢谢啊!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段定义的有问题呀

网友B:
我有个哥们在瑞萨半导体,要不,帮你问下。

网友C:
FEDCH to FEE0H 是中断向量区,
可能是你的代码把这段区域给覆盖了,就是可能你的代码过长了.
我也是问别人的..
如果是瑞萨的hew环境的话,应该可以指定中断地址的.
希望能帮上忙...
瑞萨确实不好用啊..

网友C:
如果用IAR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估计编译器做了这部分工作.没仔细了解过.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代码的范围超出了设定的ROM的范围, 其实ROM地址范围是可以设大一点的

谢谢上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