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7串口1做 iap好像有问题

楼主(2009-10-28):
用例子的-c系列改的,原来是uart2该为串口1,
用超级终端看不到反应了,改用其他串口工具,看到乱码。

用-b系列改,能看到串口,可操作,但是烧写flash后没反应
我想-b和-c因为flash不同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只发现pagesize和flashsize上有不同,好像没别的不同操作啊?

-c系列硬件上有其他不同吗,是不是波特率不准了呢?

网友A:
你描述的现象是你的IAP软件的问题。如果串口1能够正常通信,则问题出在你的IAP程序。

楼主:
恩,谢谢城主的回答。
我再详细描述下:
我用的是107的芯片,当用keil仿真时,会停在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我改变pc指针,跳过这段等待,在模拟串口处能看到输出。
我下载到物理板子上,它会直接通过上面这段等待,但是用win自带的超级终端看不到输出,用其他串口软件,能看到乱码(我怀疑是频率上有什么问题?),

我该用103系列的iap,能看到输出。

网友B:
107的时钟系统与103的不一样,你需要将系统时钟和Uart的时钟配置重新修改一下。

楼主:
回楼上:我基本上是按照iap-c系列改的啊,应该没有问题。硬件上有什么要改动的吗?

楼主:
OK.我用103的例子完全好了。
但是我的ic是107的,用107的还是有问题。

网友A:
请按照4楼的建议,把时钟配置重新修改一下。

另外,不明白你说的iap-c系列、-b系列是指什么?

楼主:
回楼上:因为那个iap的例子是针对开发板的,STM3210C_EVAL是我说的-c系列,STM3210B_EVAL,
STM3210E_EVAL,是我说的-b,-e。

我用的是107vc,应该是和STM3210C_EVAL一致的。用STM3210C_EVAL的例子应该是改动最小的。但是但是就是串口1出来没东西或乱码。相反用STM3210B_EVAL的例子改却成功了。

楼主:
好吧,就这样结贴了。我把不成功的例子放上面,谁有兴趣也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07fail IAP.rar

网友C:
107有一个批次号的IAP的确有问题,已经确认过了。具体批次号不记得了。

网友C:
还有,ST例子中107C系列针对外部晶振25MHz的非8兆。

网友D(2010-07-08):
我用107 串口1 IAP很爽啊 !! 没出现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