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ic的选择

楼主(2009-10-28):
我想问问大家,ADSL,路由器的电源电路控制ic选择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2010-08-11):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对你的电源的要求。
包括:电路拓扑、输入输出参数等。看具体的需求

网友B:
一般用单片开关电源的方案,比如ST的VIPER系列

网友C: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