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STC 单片机的PWM,进来看看

楼主(2009-10-28):
我公司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要求是频率可以根据AD转换结果来自动调节的。我用33M的有源晶振,PCA模式设为高速,频率要求在35K-40K之间自动调节,如果用汇编编程频率步进是167HZ.用C的话就是255HZ,今日搞了混合编程,最小频率步进还是167HZ,我是按照它的推荐来做的,就是Fout=Fosc/(4*N),N就是设定的决定频率的变量。按这个公式,33M晶振,输出的频率是37.162K,N是222.当N是223时输出频率为36.995K。37.162-36.995=0.167KHZ.一个步进就167HZ了,我想把步进变小点,比如20HZ左右,有做过的朋友吗?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结贴吧。
167Hz的步进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

网友B:
硬件PWM缺点就是可调整性差。如果可以,你可以用定时器输出来做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