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09-10-28):
在时钟芯片电路中,要用到电池。用什么样的电池,为好???
哪位朋友知道?
在此谢谢!!!

网友A:
纽扣电池或法拉电容

网友B:
一般用锂锰电池(扣式/柱式均可),有低温要求就麻烦点。

网友C:
看你要求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温度,没有这些指标无法准确选型。

网友D:
CR2032
我经常用

楼主:
时钟芯片用哪种型号最好呢???

网友E:
时钟芯片用PCF8563可以了,电池用5楼说的就行 :)

楼主:
能否说个理由吗?
我看了别人做的,是用HT1381的。
如果用DS1302好不好呢??
还要那个晶振精度,及配制电容精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F:
时钟IC加晶振加电池我可以一起配给你。。。

QQ:369625918

网友G:
如果是工业级产品  用塔迪兰TL5186或SAFTLS14250的电池 纽扣电池的容量以及机械振动试验中会有影响

PCF8563相对比DS1302性能好一些  建议使用DS12CR887/DS1306/DS1339/或DS3231  特别推荐DS3231  批量需求1K也就12元RMB  内置温补晶体 走时精确度高  电表类多采用这个东西  当然RTC8025也被一些很节俭的人常用

网友H(2010-01-06):
带温补时钟IC HYM3231,HYM8025
我司是一家IC设计公司,
RTC实时时钟IC有:HYM3231,HYM8025,HYM1302,HYM8563,HYM1307,HYM1381等,
DC-DC电源管理IC有:HYM2575,HYM2576,HYM2596等;
抗15千伏雷击 通讯接口IC有:HYM3085,HYM3082,HYM487,HYM485,HYM232等;
同时是日本三洋(SANYO)马达驱动IC一级代:LB1836,LB1838,LB1936,LB1846等;

深圳七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吕仁超  15817445373
QQ:76530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