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STC单片机PWM问题

楼主(2009-10-28):
我公司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要求是频率可以根据AD转换结果来自动调节的。我用33M的有源晶振,PCA模式设为高速,频率要求在35K-40K之间自动调节,如果用汇编编程频率步进是167HZ.用C的话就是255HZ,今日搞了混合编程(因为我习惯了C语言,所以要混合编程),最小频率步进还是167HZ,我是按照它的推荐来做的,就是Fout=Fosc/(4*N),N就是设定的决定频率的变量。按这个公式,33M晶振,输出的频率是37.162K,N是222.当N是223时输出频率为36.995K。37.162-36.995=0.167KHZ.一个步进就167HZ了,我想把步进变小点,比如20HZ左右,有做过的朋友吗?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A:
SUPEI168 你只是要改变频率吧?如果是这样,建议你用STC的90系列,也有AD,同时有T2定时器,利用T2在P1.0输出频率信号,这个定时是16位的频率步距可以很小,并且不像PCA要中断来干预,可以完全用C来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谢谢

楼主:
我是楼主,想问一下,这个单片机运行中改变RCAP2H,RCAP2L的值,单片机的输出频率输出会中断一下吗?是连续输出的吧,谢谢。因为我要用来做扫频的。以36K为中心左右2个频率点扫频。就是怕运行中改变RCAP2H,RCAP2L的值频率输出会停止一下。

网友B(2009-12-12):
大家都是高手,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C:
这个值得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