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过流啸叫

楼主(2009-10-28):
我在用tl494做充电器时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带负载时如果不要限流(把VR2、R36去掉)一切正常,但加上限流电路并且限流电路一起作用电源就发生啸叫,这时驱动波形就抖的厉害,tl494的3脚也抖的厉害,原理图应该没问题,我想应该是反馈网络或布局干扰问题,请各位朋友谈谈你们认为什么原因和解决办法,这里多谢了!

网友A:
这都从那搞的图??这点小功率何必这样乱.需要我给你个图,取值范围不对

楼主:
请教那些元件取值范围不对?

网友A:
请问你那片单片机放在上面是什么用途的?

楼主:
单片机用来显示的,但电源不稳定一切都白费

网友A:
你可以把C15  C25去掉试试  还有你那494  15 16 脚的那运放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假如没用建议你直接将15脚用一个10K电阻与14脚相连 调试时最好把你那单片机部分先去掉  先把电源调稳定了在调单片机部分

楼主:
494的15、16脚是做限流用的,我在15、16脚并了0.01uF和4.7uF的电容稍好一点这样3脚电压3V稳定,否则3脚电压跳动很厉害,单片机部分还没上件.

网友A:
恒流去掉电源工作正常的吗?
小弟没看明白是怎么实现恒流的  能说说吗?

网友B:
是啊,怎么回事呢

楼主:
去掉恒流就都正常了,原理和稳压一样,只不过是从电流取样电阻上取参考电压然后比较器比较控制PWM.

网友A:
很厉害,学习了,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C:
都是高手啊

网友D:
这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