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与max232这样接对不对

楼主(2009-10-28):
stc89c52

max232

接法

网友A:
不对,改下:

10(RXD)---9(232)---  3(TXD_PC)
11(TXD)  ---10(232)-- 2(RXD_PC)

网友A:
不对,改下:

10(RXD)---9(232)8---  3(TXD_PC)
11(TXD)  ---10(232)7-- 2(RXD_PC)

楼主:
to:ningling_21

这里有2组
1:R1IN13 R1OUT12 T1IN11 T1OUT14
2:R2IN8   R2OUT9   T2IN10 T2OUT7

你这里选的的第二组 我选的是第一组 如果第二组能用 第一组为何不能用呢

楼主:
不过我还是按你的方案重新焊了下 结果一样....

郁闷 真是受打击 整个这种小东西都出不来

网友A:
不是第一组不能用,只是用的时候应该只用其中一个通道,不要混用
另,232需外接几个电容,104或105的都可以

网友B:
程序 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不能下载程序?如果不能,请楼主看下是否操作不当,STC的下载程序操作应该为:先点下载然后再给单片机和232芯片通电。当初我开始玩STC也是不知道它要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通电。:lol

网友D:
这里线接的没错!查查其他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