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加控制4052的方法

楼主(2009-10-28):
有一汽车CD机,用四选一的4052进行收音,CD,TAPE等切换,用了单片机进行控制,如要切到CD会进行是否存在CD的判断,如未判到CD则不切到CD那一路.

现在的问题是希望能直接控制4052的AB端,在外接的按钮按下时直接切到X3,Y3,也就是A,B两端都置为高电平.以达到从X3,Y3输入外部音频信号的目的.
有经验的朋友帮看一下如果按下按钮,A,B直接接到Vdd是否会烧电路?或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辅助电路来达到目的
是否需要用双掷开关,掷左时,A,B和原电路连,实现原功能;
  掷右时,A,B脱离原电路,直接接Vdd

4052周围的图,似乎X2Y2是空脚,未用上?
目前这个CD面板上的输入有三个,收音,CD,TAPE.从面板功能看应该4052的四个输入中只用到三路,至少还有一路是空的.

楼主:
如果上面的AB两脚直接接地,强制X0,Y0接通,会不会烧原电路?

网友A:
强制接高或低都会对原电路造成不利影响,可以将ab脚挑起,在控制线上接个几k的电阻,后再用强制上下拉的方式控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