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主电路整流桥后面的电压波形

楼主(2009-10-28):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

1# cxzlxl

网友A:
有这等事?

一般的PFC电路,假设在90VAC开始进入线性区工作,输出端为390VDC,此时整流桥后面的电压电流波形肯定是比较完美的正弦波了,如果假设输入交流电小于90V时PFC尚未开始工作,那么此时整流桥后面的电压波形是不是比较正 ...
引用 楼主:

网友B(2010-08-11):
不尽然把。
90V就会是很完美的正玄波?

网友C:
进入线性?完美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