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加电源就上了信号,器件是否损伤?

楼主(2009-10-28):
FPGA的LVDS输入端口先加上了信号电压,电源未加,对器件有何潜在损伤?
CMOS电路IO电平比电源端高时可能产生锁定,短时间内损伤器件,如何确定该器件可靠性?

网友A:
可能完全损坏,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这要看看你加上的信号源内阻多大,加信号时间有多长。

网友B:
闩扣效应不是必然产生的,产生了也不是必然损坏芯片,但闩扣效应对器件的长期可靠性影响重大,须在电路设计中避免引发条件。

网友C:
ls 两位大侠   你们设计电路时注意CPU内核和IO口的上电顺序了吗?你们怎么弄的啊?

网友B:
必须注意,用合理的电路设计解决,具体措施包括受控电源、隔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