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SCR控制电路能用不

楼主(2009-10-28):
第一次用SCR,dx帮我看看这样能用不
CON是单片机控制端口

网友A(2009-12-06):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哦,你的电压是多少?普通光隔的耐压可不会太高。

网友B:
低压直流供电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0-05-20):
谢谢2楼,发帖了好久都没有看了,就是光耦耐压不够

网友C:
看来是不行啊

网友D:
直流肯定不可以:无法关断;交流电压不能高,注意耐压。

网友E(2010-06-23):
整流后,也不一定是直流啊

网友D:
整流后,也不一定是直流 ——难道还是交流?,那还叫整流电路不?

网友F:
整流后不用电容的话,就是100HZ的馒头波形,在一个周期内电压也是从0V到最高在从最高到0V,估计8楼说的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