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容量的电池15000mAh左右的 能启动sim300的

楼主(2009-10-29):
有没有大容量的电池15000mAh左右的电流能到2A 能启动sim300的
我用孚安特的ER34615M发现sim300无法启动
用实验电源就没有问题
一次性电池也行

网友A:
应加一级DCDC,否则对电池的内阻、保护电路门限等都有较高要求,而且无法榨干电池容量,实用的话,必须加DCDC。

楼主:
加一级dcdc  那大容量的电池怎么选呢 电流要达到2A啊

楼主:
加一级DCDC 就能榨干电池容量了? chunyang老师给讲讲呗 谢谢

网友B:
充电电池短时间内就是电流达到10A一般都没问题……内部带保护电路的锂电池例外。

楼主:
容量15000MAH怎么达到呢

网友A:
任何电池包括锂电池的放电曲线都不是平的即非恒压输出,内阻会随着容量的下降而增加,GSM/GPRS模块的功耗是随着时隙发射突变的,仅靠滤波在电源内阻较大时是不行的,这时必须采用稳压供电,但常见GSM/GPRS模块的最低工作电压是3.3V且有较为严格的纹波要求,故一般取3.6V工作电压,这时如果用锂电池+LDO供电的话,电池容量未耗尽LDO就无法工作了,所以要榨干电池容量必须使用开关电源,配合合适的滤波可以“抹平”负载,电池本身反而不需要2A的额定输出。电池的容量未必和额定输出电流绝对相关。

楼主:
十分感谢 chunyang老师 那我用现成的DCDC模块试一下 可以 吧

楼主:
有没有dcdc模块的具体型号 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注意DCDC的额定电流和纹波系数要满足模块的要求,输入3.3-4.2V,输出3.6V,属升降压型。

网友C:
DC-DC最怕负载瞬间突变。
用高放电率的航模锂电池,1500mAH的电池可以10A放电。

网友A:
现在的手机都是用DCDC的,负载瞬态波动只要不超出DCDC的额定负载且DCDC的调整率高于负载波动频率并配合适当的滤波即可。

楼主:
目的就是想用sim300CZ每隔一个小时登陆一次GPRS上传一次数据 数据量很小就是几个温度值 用电池最好能连续工作一年或半年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电池容量应该选多大的呢 锂亚电池放电电流太小sim300登陆不上 14000mAH够吗? 锂离子电池没找到合适的 4500mAH的要60块钱 容量也不够吧 有什么好方法 谢谢了

网友D:
启动GPRS/GSM模块不在于电池容量大小,如果是锂电池,就不需要DC-DC了,至于电流波动可以通过在模块电源输入端加一个470uF以上的大电容即可。我用700mAh的小电池给Q24PL供电都能待机10天了,如果不加电容则容易在电流峰值波动时供电不足。一般建议加1000uF左右的电容。

网友B:
楼主可能把容量(mAH)和放电电流能力混淆了……

要知道很多手机的电池容量才700mAH呢

网友E:
sim 300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F:
有的手机还用450mAH电池呢....
靠近模块处电容不设计好,用汽车电瓶也是白搭

网友G:
可以用卷绕的功率型一次性锂电池(锂氩硫酰氯),型号也是ER34615,容量在13.5-18.5Ah之间,有的厂商在后面有个标示例如:ER34614M,瞬间放电能力有的可达到3A,可以不要DC-DC,直接选宽电压的模块。

网友G:
再有,这种锂电池存放时间过长会出现‘膜',影响放电电流,建议使用新出厂的,或者用电阻放电激活一下。

网友G:
这类电池厂商有 武汉力兴,深圳爱博尔,惠州亿纬等等。

楼主:
容量 和放电电流 我当然没有搞混喽  可能是我说的 有点乱
1要求放电电流能达到2A
2容量要大 达到用sim300 每一小时登陆一次GPRS通信一次数据量只有几十个字节,能连续工作半年 要多少容量才够呢?

网友H:
连续工作半年?很难的的

楼主:
可是我只要 每个小时 启动一次sim300 每次只通过GPRS传几十个字节然后就下线就可以了

楼主:
估计每次用不了一分钟 就完成了 然后就关机通过外面的时钟 控制每个小时传一次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机模块了

网友H:
模块注册时是很费电的,这个是大头,另电池工作半年自放电也要考虑

楼主:
有没有什么资料能够知道 手机登陆一次GPRS马上关掉 在信号好的时候 能消耗多少电

楼主:
谢谢 21楼 我咨询了一下惠州的那家ER34615M网站上标的额定电流是1.8A他说是标错了 应该也不行因为我手里用的ER34615武汉孚安特 的电池不行 登陆不上

网友I:
顶19、20、21楼 呵呵 原本想发表一下意见 发现没这个必要了

主要就是选功率型+定时激活

网友D:
太注重DATASHEET了,GPRS/GSM模块的瞬间电流时2A没错,但是实际是毫秒级的,对于用锂电池供电,任何大小的锂电池都能满足,就看你如何配置电源端得电容了。你要知道2A不是任何时候都是2A的,正常GPRS通信传输只需要120mA左右,GPRS保持只需要60mA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现在用的是武汉孚安特的ER34615M功率型的 实验不行登陆不上 直接接的电池没有DCDC 随便找个手机电池一接就可以登陆了 哪位帮我选选型?

网友J:
想法很不错,可惜咱技不如人,没法帮你解决哎!

网友K:
大容量锂电电池可用多节电池并联方式实现。但要保证每节电池的容量基本一致。否则容易造成电池使用寿命下降。
高电流放电,且安全的锂电池最好选用磷酸铁锂的电池,安全性相对较高。但工作温度范围较其他锂电池小。

网友L:
1. 锂电池最大可以达到3C的放电能力,即1000mah的电池,可以以2000ma的电流对外放电,但这种放电对电池本身的伤害很大。所以你要达到2A的电流,单单依靠电池放电是不行的,你必须在电源两端并连容量较大的电容,可以提高瞬间放电能力。

2. 电池本身是会自放电的,所以即使充满电,间歇性地延续使用半年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有其它的电力来源,因为你对电量的要求并不是非常大,所以你考虑太阳能电板+电池的形式。半时有太阳时,可以对电池补充电量,电池中的余量将会持续满足GPRS的供电。

网友G:
随手找了个电池,看一下吧。从参数上满足你的要求是没问题的,不过建议加大电容。

网友G:
这三家其中两家我都批量用过。如果使用得当,我想这三家的东西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 热心帮助 估计锂亚的不行 因为我手里的 ER34615M 武汉孚安特的就是锂亚的

网友M:
sim 300里有一个引脚,在启动时给他1-2秒的低电平就启动了。我都这么做的,效果比较好,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G:
谢谢大家 热心帮助 估计锂亚的不行 因为我手里的 ER34615M 武汉孚安特的就是锂亚的
引用 楼主:

你的应用方式和我的类似,模块和我的不一样。时间最长的应用已经有4年多了,还是建议找找使用上的问题,尤其看看电池需不需要激活一下,这很重要!!!

楼主:
40# tudou2048 如何激活 难道用电池前都要自己先激活一下?

网友N:
建议: 电池2J2AH电池并联。加锂电池保护板
考虑到使用时间的关系,需要加太阳能充电。

网友G:
40# tudou2048  如何激活 难道用电池前都要自己先激活一下?
引用 楼主:

这是由这种电池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放电得当则能延缓‘膜’的形成,或者说抑制‘膜’的形成。如果电池长时间不用或者长时间的小电流放电,则‘膜’会增长变厚,这时一般需要激活,电池厂商会提供激活方法,普遍的做法是用小阻值大功率电阻接在正负极两端一段时间,阻值大小和时间最好咨询一下厂家,我们使用时3欧40秒。
新电池一般不用激活,如果出厂时间离你买到的时间较长最好激活一下。国产的电池在‘膜’的方面控制的普遍不好,我说的那三家在国内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我们在保存3个月以上再使用时,一般会激活再放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国外的电池‘膜’控制的比较好,例如以色列的塔里兰,但他们一般不作这种卷绕的功率型电池。代理商给出的答复是:卷绕的电池不安全,容易发生爆炸。

网友O:
1年不换电池?你的环境漏电,以及一直工作,得唤醒你传感器工作的时钟耗电,还有电池自身的放电,都计算进去了?电池直接塞抽屉里,1年下来,也会丢不少电

网友A:
锂蓄电池是不能设计用于长期工作的系统中的,除非有自动充电系统,否则电池的自放电效应会很快使电池容量枯竭,要改用一次性电池。

网友P:
你让电池厂家按你的要求做不就行了吗?
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Q:
一帮外行在瞎指挥。估计LZ是在做水表的远程抄表项目,两节电池用一年没问题。而且,天天追究电池的责任,而不去考虑电路设计。看来是没做过GPRS通信的产品。建议回火星

网友R:
楼上好记星,多年的马甲也记得密码

远程抄表,啥电池用两年?像生理周期一样,每月固定时间开启?

网友S:
一次性锂电池电压不怎么够用吧,一次性锂电池基本上是在3.3V工作的,

网友T:
1. 普通锂电池有个放电倍率的指标,如电池的容量为1.5Ah,放电倍率为3C,则该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达到4.5A。 2. 有大容量高带载能力的一次性固态锂电池,如劲量的L91AA和L92AAA,其容量分别为1200mAh和3000mAh,持续放电电流可达到1A和2A,瞬间最大放电电流可大2A和3A。 3. 如果使用储能电容的方式,应选用法拉电容,且必须为功率法拉电容。普通法拉电容的内阻约1欧姆左右,功率法拉电容的内阻几十毫欧。

网友A:
为什么那些著名国际IC大厂要生产复杂的电源管理芯片还卖的那么贵?想简单解决长期微功耗设计是有条件的,像嵌入GPRS模块这类的一次性长期工作系统单靠电池和法拉电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G:
楼上好记星,多年的马甲也记得密码

远程抄表,啥电池用两年?像生理周期一样,每月固定时间开启?
引用 网友R:

锂亚硫酰氯电池,容量在13-19Ah左右

网友G:
一次性锂电池电压不怎么够用吧,一次性锂电池基本上是在3.3V工作的,
引用 网友S:

浏览一下上页电池指标,这种电池3.3V时已接近没电。

网友U:
启动SIM300 根本不用DC/DC,那样只会降低电池 能量的使用效率。
启动SIM300 对电池的容量要求不高了,几百个mAH的电池,在3.6V 及以上都能正常使用。
关键是SIM300电源引脚旁边的电容的选择及PCB布局, 需要选择大容易,low ESR的电容,多摆放一些,
如几十个豪欧,220uF 的,那种胆电容,价格1块多点.  摆放3-4个,就比较好了.
楼主一次只要使用一下子,其实电量的使用是比较小的.
关键是 要考虑到电容的自放电.  能否在半年之后还会有电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参与指教 ,谢谢 有了给位的建议指教 受益匪浅

网友V:
电子蚂蚁老兄说的很中肯 映像中这位老哥还曾帮助过我  呵呵  SIM300或SIM300C模块用普通手机电池都可以正常上线  推荐使用快速响应的LDO如TPS76801以及安森美的某款芯片 本人实际有数万只的实际工业应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R:

嘻嘻 蚂蚁 远程抄表用一次锂电支持三五年不用换电池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