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元件能在一定温度时自动接通?

楼主(2009-10-29):
如题,有没有什么元件能在一定温度时自动接通?

网友A:
你家饮水机上就有若干个

楼主:
你家饮水机上就有若干个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它只能改变电阻不能随温度断开或接通啊,我想要的是像保险丝那种的,只要一个元件,不要一块线路!

网友B:
规格 断开温度范围 接通温度范围
50℃ 50±5.0℃ 35±8.0℃
55℃ 55±5.0℃ 35±10.0℃
60℃ 60±5.0℃ 40±10.0℃
65℃ 65±5.0℃ 45±12.0℃
70℃ 70±5.0℃ 45±15.0℃
75℃ 75±5.0℃ 50±15.0℃
80℃ 80±5.0℃ 55±15.0℃
85℃ 85±5.0℃ 55±15.0℃
90℃ 90±5.0℃ 60±15.0℃
95℃ 95±5.0℃ 65±15.0℃
以上是某款温度开关的资料。

网友C:
日光灯启辉器

网友A:
看来你家的饮水机比较高级,还有热敏电阻
嘿嘿
买常用的温度开关就行了,很便宜,功率也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D:
温度开关,里面是双金属片。某些电熨斗里面就有这样的温度开关。这种温度开关市上有售,不过温度控制不是很准确。

网友E:
干簧管,好像是这个名字。

网友B:
干簧管,好像是这个名字。
引用 网友E:

干簧管是磁控的。

网友F:
温控开关有卖的,便宜的很

网友G:
LZ的意思好像是在找常温断开超温接通的温控开关

网友H:
市面上的有个铁帽子的温度开关就是,象个铁壳的大功率管,两只引脚,饮水机的加温控制就是它了.

温度有5度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