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急疯了!

楼主(2009-10-29):
小弟修一块电路板,测得如图电路各点电压,觉得有些异样(红色标注部分),各元件全部更换还是如此,用洗板水清洗了电路板,还是如此。我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A:
你用什么仪表来测量这两点电压?仪表输入电阻多大?这两点电压是同时测量的还是分两次测量的?

网友B:
“觉得有些异样”,那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用的FLUKE189的万用表,输入电阻不详,也算是有点档次的那种表,我想输入电阻够大吧?不是同时测量的。

网友C:
应该是仪表内阻引起的测量误差

网友D:
R2 怎么那么大?

楼主:
谢谢各位,弄明白了。TL084是双电源运放,在此使用单电源。测量参考点应取1/2VCC,而我取0V点做参考了。如果以1/2VCC做参考,一切正常,以0V做参考就测得以上结果,确实是仪表引起的测量误差。

网友B:
我有一个疑问:
取0V点做参考,图中的4.04和4.05应该为正常值,U2B正相测得的3.92可以理解4.04被1M和万用表内阻分压的结果。但是,万用表放在U2B的输出端,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会偏高那么多?

网友D:
测量时以0V做参考和以Vcc/2作参考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不理解

网友B:
LZ再说说以Vcc/2作参考时各点的电压值吧,都接近0吗?

网友E:
U2B到底完成什么功能?哈哈,长时间不用,运放应用的内容忘光了.

网友E:
有0.1uF电容反馈,应该与频率相关.是个滤波器吧.

网友F:
音频。。。分频 。。。功放。。。看到TL084我就想到这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