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P254PN

楼主(2009-10-29):
最近在看一电路图,里面有一个TOP254PN电路,我看了很久,可咋就看不懂呢,尤其是TOP254是怎么工作的?哪位大侠指点一下,TOP254具体是如何工作的咯,谢谢

楼主:
右边是一个2501,光耦

网友A:
这个电路,4N90以及左面的四个电阻和四个稳压管不是TOP254单片开关芯片电路的一部分。
要了解这种单片开关芯片的工作,可以将4N90以及左面的元件去掉,4N90的D和S短路。
这种集成开关电源芯片内部比较复杂,把不少电路包括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都集成进去了。详细说明,可以看该芯片datasheet,然后可以看沙占友的书,名称好像是单片开关电源等等。此书在tyw的书库里面有,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