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产生这样的波形图会是怎样的电路?

楼主(2009-10-29):
图1与图2是摄像机亮度信号通过一定处理后,获得的波形图。此信号作为通光量大小的评价标准。图1是图2每部分的具体放大。根据外在环境亮度的变化,图1上的脉冲高低有所增减。
现在就是不知道亮度信号(对应的电压值)可能是通过怎样的处理,会有以下波形图产生呢?困惑,请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产生这样的波形会是怎样的电路呢

                  图1

楼主: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哈,还是蛮急的,卡在这了,谢谢

网友A:
可以用MCU/ARM来输出这种波形的

网友A:
通过DAC来实现幅度变化,定时器来控制时间

网友B:
图2是每场输出一次亮度值,图1中的脉冲应该代表一串编码,不知道输出亮度信号是几位,看图中每个脉冲可能分几级量化。
LZ可以向厂家咨询一下编码和亮度值的对应关系,也可以自己给摄像机给光,看看输出脉冲的变化。
比如从遮光开始,慢慢增加亮度,看它输出脉冲的变化,找到规律。

网友C:
基本同意LS。
从图2来看,每场产生了一次脉冲序列。
从目前的图1来看,这个序列是按行产生的,不知道是不是行亮度的编码均值之类的。
建议LZ:
1.图1应当将时基再调小,观察波形,看是否包含更高频率的成分。我猜测应当包含有效行的亮度信息。
2.如LS所说,自己向摄像机给光(最好先实验面光源,后实验点光源),推理其输出脉冲与亮度的逻辑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从图1中数了下,有十个脉冲。
如果全遮住的话,图上基本没有脉冲。
其余的情况还在测试,只能知道在受光强弱变化的时候,脉冲大小有所变化,具体对应关系觉得可能有点复杂

楼主:
若是我找到这种对应关系的话,那我硬件可以实现,还是直接通过这种软件编码实现呢?小的愚钝,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B:
你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图一的波形得到亮度值吗?

网友D:
幅度控制需要硬件支持
I/O口有多的话可用3个I/O口接入R-2R电阻网络,进行D/A输出来控制幅度.
或选用带D/A的CPU
或外接D/A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有图像亮度值,但是不知道怎样与控制电压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从而可以达到如图1所示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已经完成了,前端亮度信号对应输出电压值然后通过DA转换输出到后端驱动电路进行控制。但是这个图像亮度值不知道要怎样与电压相对应?
对照原电路,图像亮度信号出来的电压是如图1与图2所示。不解中,请大侠明示呀!!

网友B:
硬件电路XZL和tyw都说了,实现方式用MCU控制就行,但是对应关系要你自己**。
亮度值你已经知道了那还是好办的,亮度值的大小范围是多少,需要用几位表示?8位?10位?
另外,在亮度为零的时候,没有脉冲不是很符合吗?

楼主:
回楼上,亮度值的范围是0-255。8位的。是很符合,现在就是要图像亮度值与电压建立对应关系,最终的目的是我能控制亮度,即画面的亮度可以控制。试验了几种情况,都不能控制,效果不明显。而且我由亮度值经过DA转换之后的模拟信号是条直线,别人做的是像上面图1所示的,亮度信号与脉冲有个对应关系。我就在想了,我这个图像亮度值要怎样与电压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关系,然后我可以控制这个亮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C可以实现幅度变化,但是得要多少定时器呀?脉宽变化又不一定。如果用一个得话,可以实现不同脉冲长短的变化吗?

楼主:
还有人在不?

楼主:
可否有点**的提示呀

网友C:
1.AD采样。这个你应该已经解决了。
2.以行同步信号触发输出脉冲,应该就能实现图中的波形。

楼主:
行同步信号触发输出脉冲,要怎么才能实现呢?大侠给点具体实际地的方法可以吗?谢谢

楼主:
行同步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的信号加了这个同步触发就可以了呢:shutup:

网友:
是数模转换吧!好像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