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三相电压

楼主(2009-10-29):
请教如何测量三相电压,把电压采样值读入单片机。
我说下我的思路,欢迎大家拍砖
三相四线 任意一相线和零线组成220v,通过变压器隔离电阻分压采样,得到一组数据
如果不考虑变压器误差,是否可以做如下判断:
以标准三相电380V 引出220V,电阻分压得到3V,送单片机AD采样。
那举例如果三相电压升高390V,引出电压变为225V,电阻分压得到3.1V,送单片机采样。
请问以上思路是否正确?应用于不高要求的场合。不做计量用只做检测电网电压用。

网友A:
波动是按比例的,简单测测电压用片内AD即可。

网友B:
变压器降到底压,再用分压(加一可调电阻,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变压器的离散性)。

楼主:
我想知道我这个方法行不行,单片机是带片内8位AD的 毕竟有时候存在缺相情况,

网友C:
电阻分压进行测量,你的单片机部分有可能带电(网电源故障情况下),不如用三个小变压器安全。

楼主:
三相线上分一路220v下来,这种测量方法有人做过吗?
对于整个三相电网来说,
我刚才找了圈三相电压传感器,价格吓人,而且我估计内部是三个变压器。
我只要求检测电压,这样做应该问题不大吧。
那位大哥做过,给点信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