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问题

楼主(2009-10-29):
最近买了一对分体的超声波探头(T-40和R-40),我用示波器看接收探头没有波形呢? 一周了也没有弄明白,有谁知道,告诉一下,谢谢了!!!
如果有障碍物接收探头接收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呢?还有 它上面的引脚分正负吗?每个探头上面一个引脚有黑圈,另一个没有 。
最后怎么判断他们是否坏了?:(

网友A:
好像超声波的探头输出输入波的话,需要驱动才行。
经变压器驱动发送->接收端接收信号后变成电信号输出。

网友B:
超声波发射头上要加超声波的频率信号,要有功率的,接收头才能接受

网友C:
接收后需要放大才能用示波器看到,一般都要几百倍,若要检测远距离和检波,则需要放大到几千倍到几十万倍。

楼主:
发射探头我已经加40KHz的方波了
  接受用cx10206 可还是没波形啊

网友D(2010-05-13):
接收端接收到的是一个正弦波的波形吧,我做了个实验,接收到的最高电压只有400mv(2个头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