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09-10-29):
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机 采用的大电流MOS 使用多大规格的比较好  什么品牌的性价比高?

网友A:
一般以这个为多:P60NF06

网友A:
或者你到修车的地方,让他找几个坏的控制器,你看看型号不就得了。

网友B:
最常见的是ST的STP60NF60,这个在电动车的运用里无敌了。一度份额达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