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这里的高手看看,一个闲置的车载终端,能改成导航部

楼主(2009-10-29):
请这里的高手看看,一个闲置的车载终端,能改成导航部

网友A:
ublox的gps模块效果很不错,搞一个arm9的开发板,接个串口,装个wince,搞张地图应该就能导航
大的模块可能是dvb-t的模块
不知道你这个终端是做什么用的,控制器lpc2132不知道主要负责什么控制,好像不能单独工作啊,是接主机的吗?

网友B:
请教下ls, wince下面跑的导航软件,好找不
放到车上,电源貌似还是个问题....

非常好的想法,支持

网友B:
lz的这个东东,像是个调度终端
要改成导航,没有显示、没有语音提示、没有通用平台软件来处理地图数据

很有挑战性,需要增加的东西够到电子市场去买一个了

网友A:
回夜夜:
这个~~~~~~~~网上很多盗版地图可以下载的(建议用正版),著名的导航地图软件一般都是wince下运行的。你随便baidu一下gps导航地图。
车上可以从点烟口取电,非常方便,找一个点烟头电源插头就行了,注意电压是12v的哦。

网友B:
awmc_m兄 多谢指教

电源取电是担心稳定性,开发板一般都只是简单的电源处理... 不过找个外接的稳压电源应该是可以解决。
呵呵,可行性非常的高。

楼主:
回上面的,这个东西是车载终端,可以通过网上平台查到车辆的位置,估计是平台通过gsm短信获得经纬度信息,反应在网上的地图上

网友A:
回上面的,这个东西是车载终端,可以通过网上平台查到车辆的位置,估计是平台通过gsm短信获得经纬度信息,反应在网上的地图上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定位跟踪,防盗很不错。

网友C:
做导航的话估计没什么用,拆件吧,焊到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