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有源音箱,请指教

楼主(2009-10-29):
各位网友,最近换了液晶电视,发现声音听起来不舒服,接上电脑的有源音箱试了一下,发现好了不少,但电脑音箱也是几十元的地摊货。到附近的超市看了一下,发现音箱的外形,颜色等都不是我喜欢的,逐产生了自制一个有源音箱的想法。一来是给自已找点事干,二来是想与电视,家具等匹配。
我构思了一个音箱的外形,是卧式的,放在电视机下面(电视是挂墙的),与电视等宽,1个箱子分3格,构成1体化的2.1有源音箱。但现在有个疑问:中间那个低音喇叭是必要的吗?如果可以去掉中间的喇叭,用左右声音的喇叭是否可以取代中音的低音喇叭,效果会有影响吗?
初次DIY,请各位达人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只要左右的喇叭够大,当然可以不要中间的

网友B:
还是别用低音**了。
不耐听,听时间长了头疼,嗡嗡的。2.0的没什么不好。

网友C:
可以先用双声道起步,效果好了再玩2.1声道的,最后再加上后置,环绕,与您这大电视配起来看大片,有效果.

网友D:
这个很好

网友E: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F:
没那个必要吧 还得喷漆 多费事啊

网友G:
音箱本来算是很老的电子产品了,没想到现在稍好的音箱产品价格还是那么贵。
DIY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外观了。
看过天道吗?里面那些发烧友的水平也就那样。

网友A:
DIY也并不省钱,好的扬声器实在是太贵了,要做个达标的分频器也需要不少材料,
而最麻烦的还是箱体制作、外观美化,没条件很难做的好看的,而且性能也很难说。

别的家电都降价得厉害,倒是音箱行业确实还是那么贵...

网友H:
左右两个箱里面应该有分音器,你去掉低音箱应该把左右两个音箱的分音器调一下。把低音部分延申一点会好一点要不然听起来很不爽。

网友I:
一直向自己做音响,可是知识水平还不够啊!!

网友J(2010-03-04):
做个5。1的吧!这样看大片才有效果!

网友K:
自己做不如买一个,自己做也不省钱。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做过一个,个头也不大,成本都80。

网友L:
好玩就自己做做,要是为了省钱就买!

网友M:
21世纪了,箱体制不是问题,外观也可以做得很好。
你要自己锯自己漆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反正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网友K:
晒晒以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