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ICE 66 驱动问题

楼主(2009-10-29):
中颖发过来的  Mini ICE 66 仿真器连接电脑后驱动无**常安装

1.安装IDE66 V2.0 路径为 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

2. 复制Rice66.inf    Rice66.sys两个文件至安装目录

3. 插上仿真器  设备管理器中重新安装驱动   手动安装
    选择 “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选择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从磁盘安装 → 选择安装目录下的Rice66.inf  →  确定

出现  “制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无法安装驱动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按下面的方法更新一下试试:

如果还不行,用下面的附件先清除一下,再更新试试.